驭盾路由器mr616-h1 刷梅林固件 2.4g5gWIFI正常,就是硬盘不能识别

楼主(2022-05-28):
驭盾路由器mr616-h1 刷梅林固件 2.4g5gWIFI正常,就是硬盘不能识别

wan需要改成lan3 否则无网络

TTL显示错误问题

================有能力的刷,没能力的千万别刷,刷坏别找我,我都是刷了好几个固件了才成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5z5zXqvuC4l-NCWvMhIYA提取码:18tv

千万别恢复出厂设置,会变砖的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刷的,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求固件
古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刷的,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按照这个方法直接刷入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6884804-1-1.html

只需要刷入固件就行了,其他不用什么操作

楼主:
没看到上面的百度网盘吗?

网友B:
我是不敢刷,我已经变砖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敢刷,我已经变砖了一个。

我教你救砖的方法

网友C:
原厂固件能备份吗?没有原厂备份不敢乱刷

网友:
有线速度能跑满千兆吗

网友:
另一个网口加上如果能用的话,作为千兆vlan交换机也不错

网友:
不错,终于有人动NAND的固件了,这两天我也准备弄弄rt-AC68u

网友D:
很复杂的样子,而且也没有说明华硕固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复杂的样子,而且也没有说明华硕固件在哪里下载

没看到上面的百度网盘吗?

网友:
明天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固件能备份吗?没有原厂备份不敢乱刷

能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方法直接刷入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6884804-1-1.html

只需要刷入固件就行了, ...

用这个方法刷入梅林固件后,再刷回备份的原厂固件可以正常启动吗?会不会把自带的cfe刷丢?如果都没问题可以放心的刷了

网友E:
大佬,我的路由器插上网线没有网络是怎么回事?

网友:
USB转SATA的芯片没有驱动,肯定是无法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的路由器插上网线没有网络是怎么回事?

wan需要改成lan3 否则无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