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尼桑车机BOSE代工-PN-2261F尾线接法请教

楼主(2022-05-28):
后面一张是网上看的,详细资料没有,有哪位仁兄知道这个车机的尾线接法请告知,谢谢您

网友A:
ACC,AMP ON接12V,SP是扬声器,分左右,英文应该能看的懂吧。ILL是面板背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AMP ON接12V,SP是扬声器,分左右,英文应该能看的懂吧。ILL是面板背光灯
...

您好,最后的图片是相似的,不一定是这个的,我想请坛友确认下。谢谢另外您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比如正极寄哪个线负极那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