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佳能(JVC)手掌DV摄像机连接线

楼主(2022-05-28):
前两天想用手掌DV转几盘带子,客户要求带时间码,1394采集出来不带时间码,用模拟采集可以有,但现有3.5转莲花接线不能用,估计是触点定义不同,买了一根佳能DV摄像机的STV-250N视频线。(在JVC手掌机上看似也能用)

然后用万用表打了一下触点

网友:
1394采集卡我都忘了怎么用了,前几天折腾了好长时间。

网友:
这种线好多不通用,我有跟sony的也是这样

网友:
这种线是不是分输入型和输出型? 我有一些高清播放器也是这种线,都是输出的。但是换到老年人播放器输入口就没用了。

网友:
可以用耳机线做一个

网友:
接口定义好像是不一样

网友:
常规的是左,右声道,视频,地。

网友A:
模拟的带时间码?我还以为数字的才带时间吗呢?视频这一块我真的是个小白,我只对音频这一块稍微有些了解。

网友:
这个线真的很多很乱,3.5mm插头有正常长度和长的,接头定义有左右视地,视左右地,左右地视,我现在都得在莲花头那边标第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带时间码?我还以为数字的才带时间吗呢?视频这一块我真的是个小白,我只对音频这一块稍微有些了解。 ...

模拟带时间码,数字采集不带,民用机带显示时间码,专业机很多都不显示时间码,应该说数字采集后的AVI文件也是内置有时间码的,但需要非编软件配合专用插件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这个多试试就可以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