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9XT开卡救助各位老师

楼主(2022-05-28):
请问开卡软件是哪个

网友:
好像是 HY3DV6 你试试

网友A:
额  好像发了跟楼主一样的软件  不要下载

网友:
用HY3D-V6,你这个版本可能低了,也许参数不对

网友B:
要用3DV6的固件,正常只有AD7E285302B0要自己修改成B2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rX4xukM9HRUbPRKE8kOiw 提取码: ea3j
改好了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3DV6的固件,正常只有AD7E285302B0要自己修改成B2

感谢指导..一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rX4xukM9HRUbPRKE8kOiw 提取码: ea3j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好像发了跟楼主一样的软件  不要下载

哈哈哈..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