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兄弟打印机HL-1218W固件损坏,brother BHL2-maintenance 模式

楼主(2022-05-28):
求助:兄弟打印机HL-1218W固件损坏,brother BHL2-maintenance 模式

我这里有一台HL-1218W机器,升级机器ROM的时候断电,造成现在开机进入brother BHL2-maintenance模式,据说可以下载在线升级的固件,然后通过brother BHl2-maintenance维护模式重新写入下载的 固件,机器就可以恢复正常。
不过机器已经坏了,无法获取相关参数。
有这个型号机器的哪位朋友,帮助获取下SNMP信息,谢谢

下载安装一个net-snmp-5.7.0-1.x86.exe,然后命令行执行命令  snmpwalk -c public <打印机ip地址> iso.3.6.1.4.1.2435.2.4.3.99.3.1.6.1.2  就可以了

或者哪位朋友有这个机器,读一个编程器固件也可以哈,不过这要拆机器,对机器有些损伤,不敢奢求,尽量获取个snmp信息就好了。

当然这个修复过程也适用于其他兄弟牌打印机出现brother BHl2-maintenance维护模式的故障机器,成功修复后我将编写一文阐述下全过程。

以下是在其他论坛搜索的结果:

网友:
无此机器帮顶

网友A:
升级rom容易出事,曾经升级三星一款WM手机,结果笔记本电脑休眠了,然后手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rom容易出事,曾经升级三星一款WM手机,结果笔记本电脑休眠了,然后手机就挂了。 ...

是啊,确实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