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索尼蓝牙耳机上充电触点的定义

楼主(2022-05-28):
自己的苹果一代左耳上周陪同事去买卫浴在建材城丢了,没想到老妈昨天捡了一只索尼的左耳。型号是WF-1000XM4 这玩意看外观做工还是不错的。电池没电了,没法配对。求教各位大神,耳机上3个充电触点正负极的定义。

网友A:
好像基本通用的吧,反正捡的放充电仓一式就知道能不能用,话说丢的时间长过放电,多半冲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基本通用的吧,反正捡的放充电仓一式就知道能不能用,话说丢的时间长过放电,多半冲不上电! ...

电池应该是没过放电,人家上公交车时掉的。其实想知道定义拆开就可以,就是属于手残党,怕拆废了

网友B:
印象中TWS耳机身上的触点都是充电用的,不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TWS耳机身上的触点都是充电用的,不走数据

我求教的就是充电正负极的定义

楼主:
有知道的前辈吗…

网友:
https://www.sohu.com/a/308491038_120123588  看看这个  我觉得可以用万用表打下阻值试试  供电的两个脚 其实就是电容的两个脚 你应该理解了  至于哪个为正哪个为负,上可调电源

网友(2022-09-21):
索尼WF-1000XM4的触点充电脚定义

网友: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一个电阻检测点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8-11):
原来这样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