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粗测效率

楼主(2022-05-28):
换了一个mos管

2个锂电输入,7 .76v,可以升压

接1k负载,下降30mv

空载输入电流

1k负载,输入电流

效率大约84.3%

换一节锂电供电,选电压高的那个,电压低的才3.7v
不能正常工作,高的大致4v,可以,空载

1k负载,降7mv

空载输入电流

带载电流

效率大约68%

网友:
羡慕懂技术的大佬。

网友:
技术厉害,这板子各部分电路玩出花样了

网友:
不错知道34063的价值了

网友:
效率有点低啊

网友:
测得够详细的

网友:
静态电流大吗

楼主:
几个ma吧,算不算大

网友:
34063效率确实不高

网友:
同款万用表,话说,这电池真耐用

网友:
胜在便宜吧???

-=-=-=-=-=-=-

网友:
实际应该更低。现在的原装充电头也就80%多点

网友A:
升压的话,34063由输出来供电效率会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的话,34063由输出来供电效率会提高的

什么叫输出供电啊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图了,好像说供电最低2V都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图了,好像说供电最低2V都可以正常运行

哈哈,还能这么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还能这么玩啊

好像那些34063做的锂电池升压9V的万用表供电就是输出给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
34063效率确实不高,  高的不好找

网友:
路由器上好多这类  直接剪板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