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正泰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

楼主(2022-05-28):
  故障为通电就跳闸。电箱有老鼠屎和骚味,拆开有一颗螺丝锈了,应该是被老鼠尿尿了

网友:
检测电路漏电了

网友:
通电就跳闸,说明有漏电,漏保在起作用了。

网友:
这老鼠不一般,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没想到空开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A:
正品正泰 用铜很舍得,但在机械活动机构和关系到灵敏度和可靠性的设计就不如施耐德,施耐德用铜量不如正泰

网友:
这个是正品

网友:
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B:
挺新的嘛,触点都没有烧痕,把pcb清洗一下再继续用吧。

网友:
老鼠太坏了。。。。

网友:
看了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品正泰 用铜很舍得,但在机械活动机构和关系到灵敏度和可靠性的设计就不如施耐德,施耐德用铜量不如正泰 ...

价格相差远了,怎能跟施奈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新的嘛,触点都没有烧痕,把pcb清洗一下再继续用吧。

铆钉一次性的,拆了就不能用。这个公司用的东西,也没必要去折腾

网友:
可以改成单项的家用空开或漏保

网友:
这看着还能用。 应该不是开关坏了把

网友:
挺新的这正泰质量不错家里装修用的也是这牌子这多年测试还很好

网友:
正泰,一般讲究一点的家庭都不用这个牌子

网友:
这个是380的吧,以前看到好多对方拆迁,有这个扔地上,

网友:
会不会是老鼠被电尿了然后漏保动作跳闸,然后老鼠死里逃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