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汉王N800电纸书的电池问题

楼主(2022-05-28):
一台汉王N800电纸书,8寸屏.插电可以开机使用.一拨掉充电器.就关机.这种电池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电池,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
买个电池稍微小点的,然后把保护板换上去呗,或者直接连线不然怎么办

网友:
要求那么高的吗?就非得同型号电池?找个尺寸合适的聚合物塞进去就是呗

网友:
把电池拆开,按内部尺寸大小,看能不能买到类似尺寸的电池更换。

网友:
衣服给扒掉,保护板拆下来,看看电池芯买个一样大的换上就行

网友A:
原电池拆开,找相同厚度的锂电芯换上

网友:
看、看、看,回复,数码之家的,就是办法多,就不再重复了

网友:
如果嫌麻烦,就接个充电宝上去

网友:
上面坛友的办法都可行最后用充电宝也不错楼主可自己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池拆开,找相同厚度的锂电芯换上

这个方法也可以!谢谢

网友:
测量下三围,然后搜个差不多大小的电池焊上去

网友B:
拆开电池,把里面的电芯量一下三围,然后淘一个同尺寸的或者稍微小一点的,把电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池,把里面的电芯量一下三围,然后淘一个同尺寸的或者稍微小一点的,把电芯换了。 ...

哦!谢谢你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找个尺寸合适的聚合物

网友:
都拆了,找个小点的,周围防震泡沫就好,有条件石墨导热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电池激活方法!电池没有鼓包!如果激活下!应该是可以用吧

网友:
参考苹果xr以上的机型换电芯

网友:
找个容量差不多的,厚薄一致的就行,空白部分填充打胶

网友:
以前修手机的可以diy电池

网友:
绕过电池保护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