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今天推荐一个黑片神器

楼主(2022-05-28):
手上一片残废的8ddk,也是2个ceID错误,安国能开2g,3271直接歇菜,最后拿出珍藏的2199的4ce单贴板子
这玩意不便宜啊
单贴上
和1ce的2199相比,主控更粗更长,还多了几个引脚
开卡OK,有16g之巨,跑圈也ok
最后上壳封存
总结一下,芯邦到了2199时代,能力真的是突飞猛进,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安国了,如果大家手里有安国开不了的黑片,不如试试2199
打完收工

网友:
这速度惨的不行,不过起码能用了

网友A:
2199支持的太广了,信邦超过安国了,烂片之王不是吹的,之前不是还看到坛里发了开出4M的兴邦。这速度配一个这么好看的壳有点浪费了吧

网友:
我就说嘛,芯邦和安国还是有的一拼

网友:
一芯也是烂片之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99支持的太广了,信邦超过安国了,烂片之王不是吹的,之前不是还看到坛里发了开出4M的兴邦。这速度配一个 ...

我刚开了一个7M

网友:
chipsbank alcor micov firstchip 黑片之神

网友:
论对烂片的支持程度我感觉是FC第一,CBM第二,小容量或比较远古的Flash用MW最好,AU主控支持的闪存多

网友B:
这个可以间隔ce开卡不?几元一个,有几片残废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间隔ce开卡不?几元一个,有几片残废颗粒

这就是跨ce开的

网友:
写入速度绝了

网友:
黄鱼4ce 2199才1.9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芯邦的量产工具怎么设置CE的?有个一样的颗粒炸了一个CE,怎么屏蔽这个CE量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芯邦的量产工具怎么设置CE的?有个一样的颗粒炸了一个CE,怎么屏蔽这个CE量产呢? ...

芯邦是自动的

网友:
好吧。我这个颗粒的CE半死不活的,可以量产但是跑圈就掉盘。看来只能通过脚屏蔽CE了

网友:
芯邦真是神器,连90nm的颗粒都能支持,我有片海力士的256m slc就是贴在芯邦上的,安国直接烧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