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S变压器式8A主动均衡板分享

楼主(2022-05-28):
频率要用15K到20K之间,磁环用非晶环是最好的,用绿环也可以,磁环上的线圈就是10+10中心抽头线圈。方案是NE555+EG2131电容隔离驱动,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网友:
厉害。这个均衡板某宝卖的不便宜

网友A:
铜线绕几圈呀

网友:
立创开源和被点赞都有积分获取,积分可以换零件券,运费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绕几圈呀

仔细看清楚贴子

网友:
关于疾控的图,我的讨论贴里面已有坛友放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285-1-1.html

网友:
这个某宝卖的可不便宜

网友:
楼主牛人,各种方案都亲自试验了

网友:
楼主是锂电池主动均衡板专家,不断研发推陈出新,研发成果无私奉谢,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收藏了!这个方案做高串数优势明显

网友B:
请教@ewhz 专家,非晶磁环的尺寸各是多少?

网友:
555是不是都可以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ewhz 专家,非晶磁环的尺寸各是多少?

四串用直径22mm或者25mm的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专家老师及时回复,再麻烦老师告知磁环的截面尺寸(长*宽*厚),直径22mm或者25mm是磁环的内径吗?论坛有你而增辉。

网友C:
谢谢分享,很不错。
有点疑惑:
假设他们分压全相同,那么相同时间点,各个电感的电流应该一样,因为负责开关电感的mos是相同时间点导通与关闭,相同的驱动电压。
但是电池电阻各不相同,那么流过电感的电流将各不一样,与上面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很不错。
有点疑惑:
假设他们分压全相同,那么相同时间点,各个电感的电流应该一样,因为负责开 ...

https://m.ixigua.com/video/7040836739547693575/?wid_try=1
看看这视频里解释的意思

网友D:
请问:黄白磁环行吗?

磁环用那种材质的更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黄白磁环行吗?

磁环用那种材质的更合适呢?

黄白没试过,应该可以的吧。最好的是非晶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