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14500磷酸铁锂电池,可完美替代5号电池

楼主(2022-05-28):
拆机的IFR14500磷酸铁锂电池一批,AA,5号电池大小,3.2V可反复充电,400~550mA左右,充放电倍率1C,也就是500mA,充电截止电压3.65V。
1节14500电池+1节5号占位桶可以替代2节5号干电池的场合(如指纹锁,剃须刀,相机,鼠标等等)
坛友价:14500电池1.5元1节,占位桶0.5元1节。有带引线插头,和拆掉引线光电池两种,需要指定的说明一下,不说明就随机发了。
10节起卖,快递一般发中通/邮政(疫情影响的地区和偏远地区新疆、西藏、宁夏不发,运费太贵不值当了),满50元包邮(可搭配店里其他物品满50),不满的+8元运费。

【关于质量】由于是拆机电池,我已逐个测试电压足压,来不及一一测试容量,但好在铁锂的好处是没有记忆效应,万次充放也不容易坏。发货我也会默认多发10%(如要10节发11节,要100节发110,以此类推,不用特别说明)

【闲鱼链接】https://m.tb.cn/h.fGeMiHD?tk=Alot2l8a4Cn「我在闲鱼发布了【磷酸铁锂电池IFR 14500 3.2V 400mA~550】」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私聊暗号“数码”,我会改价,小本生意,谢谢坛友们支持。 店里还有很多其他型号电池或电子配件,需要可以一起选购。
-------------------------------------------------------------------------
充电器1:3.2V铁锂专用29不包邮:https://m.tb.cn/h.fJxYkLA?tk=tTVN2Rf6u7A
充电器2:18650/14500兼容双槽8.98包邮:https://m.tb.cn/h.ftNl0Fj?tk=FTAD2k3vZrW
我不卖充电器,以上两款是我买过用过可以的,如果手里有18650充电器也是可以用,3.7V会过充,但影响不大也能用,不过有条件还是建议买个3.2V充电器。

网友A:
我买了10节 大概能冲进去400毫安时和300 200的各站三分之一吧 ,有新电池也有旧电池但容量大小和新旧好像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10节 大概能冲进去400毫安时和300 200的各站三分之一吧 ,有新电池也有旧电池但容量大小和新旧好像没 ...

你要做分容,放完电再充,容量保证400以上,铁锂不存在容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低于400的找我退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做分容,放完电再充,容量保证400以上,铁锂不存在容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低于400的找我退款 ...

冲这句话记号一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这句话记号一个先

必须的,对我卖的东西有信心,销售万件,目前还没有售后

网友C:
上次买了五十元钱的,已经逐步在使用了,原三伏电视遥控器、炮灰指针表三伏电池的、剃须刀、CD随身听。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万用表(单片机结构)的,使用9伏方形电池,在电池位置只要自己剪一个铜片,放在上面,使用两节3.2伏铁锂,位置正好,电压也合适。比9伏电池耐用多了,用完了还可以充电。真心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买了五十元钱的,已经逐步在使用了,原三伏电视遥控器、炮灰指针表三伏电池的、剃须刀、CD随身听。  值 ...

感觉应该用三节才合适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做分容,放完电再充,容量保证400以上,铁锂不存在容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低于400的找我退款 ...

不能分容再发货 分容麻烦

网友F:
有替代七号电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分容再发货 分容麻烦

大兄弟,这不是18650,说实话块把钱的东西,每个分容至少要2小时,时间成本也够不上

另一个原因,这是消费级锂电,一般设备替换用用,400还是500mA没太大差别。这不能用来组电池组,一致性和内阻都达不到,所以你说分不分容还有啥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替代七号电池的吗

10440木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用三节才合适吧。

万用表可能宽压能适应的,7V当9V用,三节10V+可能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买了五十元钱的,已经逐步在使用了,原三伏电视遥控器、炮灰指针表三伏电池的、剃须刀、CD随身听。  值 ...

代替万用表9v电池用两节14500锂电池串联电压和体积都刚刚好

网友G:
3.2伏的锂电普通锂电池充电器不知道能否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3.2伏的锂电普通锂电池充电器不知道能否充电

3.2V的不就是铁锂么?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做分容,放完电再充,容量保证400以上,铁锂不存在容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低于400的找我退款 ...

昨天回去又看了眼 记错了,大部分都能充进去4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回去又看了眼 记错了,大部分都能充进去400以上

400以上是标称,有一半能到500+,我大致充了一些总结出来的,反正铁锂么大致也就差不多这样了

网友:
分容?充满然后再放电?
不懂我的那个充电器得不得.

网友:
LiitoKala Lii-500帮您解决烦恼,可以测出您的电池的容量!
Lii-500还带有移动电源功能,放3.7V锂电池进去就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
本价格不含电池(不可充磷酸铁锂电池)
全套:Lii-500主机+12V电源(美规插头)+车充(不含电池)
单机:Lii-500主机(不含电池和12V电源,车充)
Lii-500质保3年,免费维修!(请认准LiitoKala品牌适配器及车充)

暂时没机会买楼主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