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没电池有输出吗

楼主(2022-05-28):
灯亮了但没有输出,是不是必须有电池才行,如果是怎么诱骗输出呢

网友A:
这个要看的方案,有些输出必须接电池,有的不用!里面可控硅控制

网友:
有的需要接电池才有输出,如果是可控硅控制的,可以短接可控硅任意2个脚,就可以正常输出电压了

网友:
    用电解电容充电后并在输出端;

网友:
那是防接反,只有插电池才有输出。

网友:
可控硅控制检测不到外部电压不会开启输出

网友:
用一个有输出的充电器,正负接上可以诱骗

网友:
https://www.iqiyi.com/v_b9c5omwo2c.html

以上视频里破解方法的实操

网友:
直接测量输出端电容两脚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的方案,有些输出必须接电池,有的不用!里面可控硅控制

我有一个不是可控硅,是两个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同病相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