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y470开机不显

楼主(2022-05-28):
联想y470之前进过水,之后一直用到现在,开机电流0.33左右,不关机不重启。拆机测量各大供电,3v,5v,1.5v,1.8v,0.75v都正常,测量pl905cpu core  0v,测量pq910 第5脚0v,测pu901第23脚19v,19v飞线到pq910第5脚,主板开机亮机问题修复。

网友A:
能依图纸,
跑线路修复,
都是技术大牛,
话说图纸,
是在那里下载到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依图纸,
跑线路修复,
都是技术大牛,

老机器时序反反复复就那些,bios图纸也很多的,网上到处都是,这是把图纸和点位合在一起了,节约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