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 塔扇 摇头会关机

楼主(2022-05-28):
拆开发现是一个绿色的小东西里面铜片磨光光了,有熟悉的大佬知道配件名吗?如果配不到的话只能买新扇子了。

网友:
你最起码应该把配件的全貌拍下.这样谁也都不知道你发的是什么东西,请补全

网友:
或者不方便可以看配件铭牌搜索型号即可自行更换.

网友:
倾倒开关吗?

网友:
直接220V这样磨啊,会不会有安全隐换

网友:
找个相同型号的配件吧

网友A:
我拆修过很多风扇,还真没见过你说的这个绿色的小东西,你应该多拍几个图片让大家看清楚。我猜是个开关之类的,剪断接线,然后把两根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导电环?找块铜皮剪两个圆焊上就行了。

网友:
没有看到绿色的小东西,看到的是绿色的电线

网友:
摇头是一个摇头电机,就是普通的220V罩极式电机,没有电刷的啊???看不懂你拍的图片.........

网友:
估计是某条线里面摇头磨断了,摇到某个特定位置就断电

网友:
可以尝试网购些航模特软导线,给摇头部分软连接,替代滑环结构。

网友:
拆开它,看看是什么?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等高人解答

网友:
2个图绿色的东东在哪?

网友:
没看到什么绿色的小东西
拆,拆了看,能修修,不能修换,再不行了就拆了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修过很多风扇,还真没见过你说的这个绿色的小东西,你应该多拍几个图片让大家看清楚。我猜是个开关之类 ...

两头直接对接貌似不影响转动,谢谢提点

网友:
没有看到绿色的东西呀。

网友:
不是有螺丝吗?拆开螺丝,撬开上面的卡抠就能拆开那玩意了,然后拍一下里面的图片看看。

网友:
我看也像防倾倒开关,短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