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电源板坏了,如何检测?

楼主(2022-05-28):
前天在电脑看着《蜘蛛侠3》,突然显示屏黑屏了,就像断了电。当时已经觉得是电源板坏了,买了一块代用的换上就好了。
但是坏那片电源板还想修一下。请问具体要检测哪个元器件,可以确定是哪里坏了?我只是简单测了一下变压器的高压那边有电压,低压那边好像测不到电压。

网友:
断电前高压那边有300V左右的高压电,断电后如果高压还在那就是驱动没起振没工作。没有了,那就是低压那边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A:
没必要修,电源板又不贵,修的不好万一放烟花得不偿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修,电源板又不贵,修的不好万一放烟花得不偿失

上次修过一块板,拆机件9块9包邮,还修个啥,玩呗

网友:
3楼说的不错,电源板出问题容易发生大问题,不值得修(在不是十分熟悉维修的情况下),以免将问题弄得更加复杂!

网友:
检查那几个大个头的二极管,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过一块板,拆机件9块9包邮,还修个啥,玩呗

是啊,现在东西都太便宜了,都没有动手的动力了

网友C:
这个是戴尔的电源板,这个月才修了一块,就是某一路的肖特基击穿了导致保护无输出,

网友:
8楼给你打样了,赶快测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输出整流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D:
怎么那么大块板子上面还有些只标了符号但是没有元件的空位呢,是画板子的时候画错了吗

网友:
我弄了个别人丢的32寸屏。。。想着修来着,拆下一看电源芯片炸了。。。没图纸又懒得查,直接买个二手的换上就好了。。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那么大块板子上面还有些只标了符号但是没有元件的空位呢,是画板子的时候画错了吗 ...

不是,工厂用的都是公用的pcb,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零件装上去。有那个功能(通常是另一路输出电压),就有那部分的零件,没有就空着,用一根跳线连上就完事。还有最后一种可能就是 被 偷工减料 了。

网友:
买电源板换比修电源板还要省时省力,且不贵

网友:
如果想练手,就边拆边学,边学边拆,修好的时候,就是行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戴尔的电源板,这个月才修了一块,就是某一路的肖特基击穿了导致保护无输出,

...

感谢感谢,测了一下二极管,的确有一个被击穿了。现在还没有零件替换,换上希望就好了

网友:
所有半导体器件没一遍,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测了一下二极管,的确有一个被击穿了。现在还没有零件替换,换上希望就好了

...

这二极管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二极管什么型号,?

SB8150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快充头就没修好,修的时候示波器探头短路了开关管的G和D,哦擦,放烟花了,烧了俩采样电阻、G D也短路,一气之下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