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广州迪士普DSPPA功放拆机

楼主(2022-05-28):
朋友送来一台功放机,说是话筒杂音,拆机换话筒插座之后,然后告诉我还有开机塔塔响,无声的故障,一开始以为是风扇在响,后来弄了风扇后还是在响,一摸继电器,是延时接入喇叭继电器在响,就有有点懵逼了;只好拆掉面板,主板检查看看;估计这机是通病吧,换了NE567旁边的电解电容,不报警了,但继电器还是响,没有4.7uf的电解电容换,也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只有在继电器的控制三级管基极接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开关机继电器正常了,

网友A:
定压功放,整机只有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压功放,整机只有一个声道

是的,R+L合并到一路的

网友:
肚子里没货啊

网友B:
右边是个扼流圈?只有两根引线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个扼流圈?只有两根引线接出来....

水泥块块罢了

网友C:
是定压功放,可玩性就不太高了。

网友:
定压不好玩啊,还是hifi有感觉写,烧得凶些

网友:
良心啊,还有配重变压器

网友D:
两只环牛,一只电源,一只输出,单声道机。

网友:
这东西好,里面好多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只环牛,一只电源,一只输出,单声道机。

一般输出变压器一个初级,2--4个次级

网友:
以前学校里用这牌子的广播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良心啊,还有配重变压器。

真家伙,一个电源,一个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输出变压器一个初级,2--4个次级

下边的是电源,上边的是音频输出,两根蓝线是初级输入,次级是四级输出。

楼主:
延时和报警控制的是双定时器NE556,就是常用的两个NE5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定压功放,可玩性就不太高了。

帮别人修的,不是我的,这边住高楼,电视机声音都开很小,怕吵到别人。平时功放都放柜子里常年没通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个扼流圈?只有两根引线接出来....

输出变压器,把音频电压放大后,方便远距离传输;和高压输电线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个扼流圈?只有两根引线接出来....

说错了,不是放大是升压。

楼主:
面板用的是NE556,双时钟振荡IC,作为喇叭延时和蜂鸣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