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OSCH GRO12V-35 小直磨开箱拆解

楼主(2022-05-28):
由于近期发现博世小直磨价钱比较好,就先下手为敬了。其实我没有硬需的。。只是它的价钱降下来了,忍无可忍。

匆匆到手,开箱图。

芝麻开门

去掉盒子

底衬

出来了

小盒子

里面的东西

前面手捏圈和切割圈,接头的关系。
那个花瓣收紧套一共两个手感像是铝的。

主体现身

挑开电池指示贴纸,卸下电池仓U扣,卸下5个螺钉就好了。

所谓的锁轴结构

电机在里面的样子

开关的推拉方式,博世的磨机都是双微动的吗?

卸下内脏看开关的结构方式

香港德昌电动机算是老朋友了

电机保持架

电动机

LFK 626 轴承

有刷电调,铜散热片,标6档,实际是无极调速的。

里面的驱动管看不清,角度不够了,哈哈。

双微动的开关方式

还算良心的欧姆龙轻触开关

一层防水胶芯片看不清,香港佬洗板水搽一下就好了。

正块板的大体样子

来个全家福

谢谢观赏。

后记,可能会有人问多少钱,这个非常俗气,而又舒服的问题。
安排就是了,免问自己看。

网友A:
这款电磨同心度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磨同心度好不好?

感觉还不错的,德昌电机熟悉的老朋友了,和台湾,日本的电机有得一比。。
那么它得同心度就很依赖那根联轴来保证了。是硬联的。
相对那个12V的威克士299块,我觉得加100块的博世香很多了。

网友:
Bosch的电动工具做工不错,耐用。

网友B:
就给这几个磨件,快说,开发票了没

网友:
嗯嗯,不错不错,手上有一个琢美4000,有线的用着还是没那么方便。相中这款电磨很久了,经常去臭鱼上看。没想到你这个还便宜些。

网友:
广告说得好,买到就是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给这几个磨件,快说,开发票了没

我一般不用保修的。到手好,其他自负。
只要价钱合适不扯犊子。

网友C:
官网没找到这个玩意。。。。。。。。。

网友:
看拆解图挺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可惜是有刷电机,应该用无感无刷驱动板,充电钻6绕组无刷电机。

网友:
直驱775电机,还是喜欢自己做的。。有无刷电机,,8组绕组的电机。。

网友:
399元,太贵了吧

网友D:
卖品牌,挤尽海绵中最后一滴水。

网友E:
用料挺实在,散热片是铜的吗?

网友:
我是舍不得买,自己做了一个21伏的,使用电动工具电池,用弹簧线连接,无极调速,仿威克士组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挺实在,散热片是铜的吗?

按经验判断是铜的。没拿锉刀去干
其实就算是铝的也没什么的,面积不大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品牌,挤尽海绵中最后一滴水。

国产的铺天盖地而来,它的价钱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没找到这个玩意。。。。。。。。。

这个我也看不懂,这个确实是中国杭州生产的呀。

网友:
399是不是没有电池和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