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自制磷酸铁锂电池替换铅酸电瓶(带保护板)

楼主(2022-05-28):
声明:个人DIY,仅供参考,锂电池有一定风险,各位看官请悉知。
      前言
      我玩锂电池有些年头了。第一组锂电池是2015年入手的拆机电池,2016年容量感觉不够,拆开检查发现有一颗电池芯有问题,找售后换成了两颗20AH的小单体,然后电池到现在都还在使用。        这一组电池我是加了保护板的,也就是充放电都经过保护板。我查过相关资料,锂电池过充或是过放,都会造成锂电池损坏,出于耐用的考虑,当时就花了大价钱,买了保护板。组装工具也简单,就电烙铁,万用表。

     正题
     那一组磷酸铁锂电池当户外电源使用,用了三年。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BJ212电瓶亏电了,就临时找了一组6平方的线,用做搭火线,把车打着,反正是车放个三五天不开,肯定打不着,就又得搭下电。
      后来觉得麻烦,就想可不可以干脆就用那个磷酸铁锂电池替换电瓶算了。当时没找到磷酸铁锂代替汽车电瓶的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就只有试着玩了:因为我的磷酸铁锂加了保护板,也不担心过度充电或是过度放电,就直接替换上去了。

     以前没想过还有现成的电瓶外壳,所以就将就找一组接线耳接上去,这照片是2021年拍的,看着破旧不堪,其实它性能还很好。到现在,已经用了4年多,期间,小孩在车上玩,把大灯全开,然后把电放到保护板直接保护,我车上是有其它锂电池组的,搭个电就行了。这里又提到了保护板。先卖个官子:锂电池必须和保护板配合使用。至于为什么,我一会儿分析。我也看了很多大神的贴子,我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是大神,不用保护板。我是普通人,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保护板加上。
    为了分享磷酸铁锂,我把它拆解开:

内部连接线是6平方的,,另外的红色黄色这些是保护板的信号线。
已经拆开,就检查一下,发现两个20AH的小单体内阻实在是高,就把之前做的应急启动电源的33140电池芯换上去了。
上图欣赏一下:

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测内阻,4.3毫欧,两个并联大约是2.5毫欧左右。

当然,原车差不多的电瓶外壳,也安排上。

这个外壳很好,和原车电瓶同尺寸,

当年买的是拆机电池,重量要重些,现在的全新磷酸铁锂电池轻多了。

这个就是保护板,有它,我的锂电池才能用到现在,如果没保护板,锂电池早就过放损坏了。

测一下内阻,这一颗1.3毫欧,很好。

这一颗2毫欧,有点大了哟。

这一颗1.6毫欧,也还行。

用电瓶检测仪测了一下现在的启动能力:440A。还不错哦,到现在,快8年了。

后面也用全新的磷酸铁锂电池组装过:

明显的,全新锂电池内阻小多了,启动能力,也强得多。

上图是一组全新的40AH的磷酸铁锂,也加装得有保护板。

和车电瓶同尺寸的外壳,太香了。
     看到这,大家可能明白了吧,自己组装的过程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
       接下来说一说我对保护板的理解。我的观点是:锂电池必须和保护板一起配合使用,即充放电必须过板
理由也简单:就是为了防止各种原因导致锂电池过放而损坏。毕竟为了节约那几十百把块钱,而让整个电池组有过放的可能,不值当。我看过各路大神的组装过程,都使用均衡板,而不使用保护板。如果遇到这几种情况,结果会怎样:
     1,忘关大灯什么的人为原因。
     2,车内出现某原因导致锁车走人之后,还处于用电状态,时间长了锂电池组会怎么样。
     3,几年后,或是多久以后 ,锂电池开始慢慢老化,各个电池芯之间存在压差,如果压差慢慢变大,均衡板(以6A算)能放掉汽车发电机对锂电池充电的电流吗?如果均衡电流小于了充电电流,那一颗电池芯会不会被过充。
     我个人觉得,1,2两种情况可能会导致锂电池过放甚至损坏。3情况,可能磷酸铁锂会过充。
过放而损坏电池我遇到过,当时大意了,没注意。过充也有遇到过,用12.6V恒压充电器为应急启动电源:三串三元锂电池充电,没保护板,结果三颗芯容量不一致,导致充电过程电压上升不一致。有两颗电压才3.8V左右时,另外一颗已经5.1V了。就这么,当我发现它启动能力变弱的时候,它已经鼓包了,后面分析,如果加均衡板(要求:均衡电流要大于充电电流),也可以。我的做法是仍然加的保护板,充放电过板,稳当。
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更好的见解,更好的锂电池方法,加我的微信,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看起来越做越漂亮了呢。
保护板的几条线到电池中间线是否有必要分别串上保险,以防保护板短路引起细线表皮烧化,造成更大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越做越漂亮了呢。
保护板的几条线到电池中间线是否有必要分别串上保险,以防保护板短路引起细线表皮 ...

保护板的信号线就采集各个电池芯的电压而已,电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保护板控制的是电池总负极。

网友B:
对锂电还是有惧怕心理,怕自燃爆炸还是用铅酸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锂电还是有惧怕心理,怕自燃爆炸还是用铅酸电池吧

锂电池本身产品是非常安全的。得看用它的人,以及保护板质量如何。

网友C:
我想弄一套太阳能的。需要4。5度电。但是就怕买到假电池!不知道买哪种最好?我看闲鱼有拆机的byd电池不知道怎么样?你现在这个新的在哪家买的?

网友:
保护板机电池都不耐热,发动机舱温度夏天估计70+,而且锂电出问题后基本要等化学反应完成后才能灭火,隐患太大了

网友D:
支持折腾,不过每个人情况不同,暂时还么有感觉 有用锂电替代的必要性

网友:
很多人车用锂电池是不用锂电保护板的,因为在极端情况下锂电池充满电后,保护板是会断开的,相当于没有了电池,此时磁电机和行车电脑会怎样工作还真不好说。同样,锂电池放电到截止电压后保护板也会把电池断开。

网友:
内部接线也太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弄一套太阳能的。需要4。5度电。但是就怕买到假电池!不知道买哪种最好?我看闲鱼有拆机的byd电池不知 ...

咸鱼水深,劝你别去图那个便宜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不过每个人情况不同,暂时还么有感觉 有用锂电替代的必要性 ...

这个看个人想法了,因人而异。我就不愿意为铅酸电瓶只有三五年寿命这个事买单,哈哈~。

网友:
楼主选用的保护板,是什么样的参数呀?
充放都过保护板的话,那保护板的电流得非常巨大才行,毕竟是启动汽车的

网友E:
好多人不用保护板,主要是考虑到保护板突然失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不用保护板,主要是考虑到保护板突然失效的问题

我这么给你说吧,手机电池,充电宝,笔记本电池,都有型号不一的锂电池保护板。没有保护板的手机电池,我相信你我都玩不过一周,就过充过放损坏了。

网友:
不错,一直都用磷酸铁锂大单体,值得信赖

网友F:
本来我也是不喜欢锂电的,今年我的摩托车电瓶又坏了,我买了四颗33140加一个120A保护板,组装起来试了下,太爽了哈,基本不怎么掉电啊,以后真的要淘汰铅酸了

网友G:
锂电池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我也是不喜欢锂电的,今年我的摩托车电瓶又坏了,我买了四颗33140加一个120A保护板,组装起来试了下, ...

33140应付摩托车,绰绰有余~哈哈哈,而且你装了保护板,摩托车坏了可能锂电池都还没有坏。帖子不删,我们拭目以待~我最老的一组磷酸铁锂电池已经使用快8年(车上4年,时间缓慢增加中~)锂电池+保护板=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批神

老铁,保护板的重要作用,看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