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一个翼猫直饮机,拆开看看。

楼主(2022-05-28):
捡了一个直饮机,拆开看看,手机卡上网用可以吗?有进水痕迹。

楼主:
没看到24v开关电源呢

楼主:
卡太大,没有合适的手机测试。

网友A:
这还能捡到? 那个主板应该是安卓的,还看到软件停止运行了,那个卡别往手机上装,可能是锁IMEI的,先试试这个机器退出软件,然后直接开WiFi热点,这样就行了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能捡到? 那个主板应该是安卓的,还看到软件停止运行了,那个卡别往手机上装,可能是锁IMEI的,先试试这 ...

要密码才能进设置。

楼主:
要密码才能进设置

网友:
太先进了……反而不好用

楼主:
余额还有八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密码才能进设置

长按斜杠(/)旁边的那个空格键,看看能不能用选择输入法,卡进设置里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斜杠(/)旁边的那个空格键,看看能不能用选择输入法,卡进设置里头? ...

一会试试。

网友:
有够高级的,还可以联网远程

楼主:
看到电源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改成一台饮水+平板电脑

网友:
流量太小所以做了个类似饮水机的池子?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安卓模块阿

网友:
试试这个https://m.cr173.com/mipx/1207348.html
应该可以进去设置
装不了软件的话usb连接用adb装

网友:
自己买净水机的主板装起来用,

网友:
图真多,还带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