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福禄克万用表做一个屏幕玻璃片

楼主(2022-05-28):
给福禄克万用表做一个屏幕玻璃片,完美更换。

网友:
技术贴!佩服

网友:
换个胶水就完美了

网友:
还不如原来的

网友A:
用光固化无影胶水就完美了

网友B:
这弄得密封也不弄下 会进水的呀,要么进灰也是有可能的,不完善

网友:
葫芦壳内部做工还是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固化无影胶水就完美了

没听说这东西。还是尽量多给热熔胶密封防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弄得密封也不弄下 会进水的呀,要么进灰也是有可能的,不完善

好的,谢谢。

网友C:
缝隙再小点,胶水用T7000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外框都让你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缝隙再小点,胶水用T7000就更完美了

是啊,不过看着通透,总体满意八九成。

网友D:
胶水是败笔,边缘处理再光滑点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胶水是败笔,边缘处理再光滑点就完美了

用热风枪一吹就光滑了

网友:
确定尺寸的方法不错,学习了,不过安装时用手机换屏用的双面胶是不是效果更好些

网友:
楼主的手工做的很好

网友:
比原来的还漂亮实用。

网友:
妙!蚊子不叮!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了。胶水可以用黑色的704硅胶,边缘的缝隙填平后,就看不出来换过镜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