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池容量测试的放电电流和终止电压问题求教

楼主(2022-05-28):
需要自制一个锂电池容量测试装置,
放电电流和终止电压有疑问,网上搜索过有说是0.5C(电池容量二分之一) 恒流放电,比如18650电池放电电流恒定在500mA,终止电压是3v。
但我从闲鱼卖这东西的页面介绍看到他是固定电流,就一个8欧负载电阻,他的终止电压是3.5v。

哪个正确?

网友:
前一方法正确

网友:
保护板保护电压一般是2.8V-4.2V

网友A:
电池最好都都按瓦计算,按容量的话很难精准。
至于是否按0.5C放电需要看是什么电池,比如铅酸,标7-20HR,也就是20小时放电是7AH,放电是350毫安,只有0.05C。
如果是储能18650,那么放电0.5C都嫌大,0.2C合适。比如充电宝里的软包电池。

网友:
电压好像截止到2.8,电流可以自定义

网友:
三元锂电池,终止电压2.75v,测容一般使用两小时率,就是0.5c,2000mah的电池,用1000ma,以此类推!

网友:
放电终止电压不同  容量也不同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电池的技术说明书,里面都会有电池标准充放电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最好都都按瓦计算,按容量的话很难精准。
至于是否按0.5C放电需要看是什么电池,比如铅酸,标7-20HR, ...

按容量测量,业余情况下更简单可行些,只要做玫个恒流负载,再做一只电压比较器,再做一只计时器就可以了。如果要按瓦计算,要定时采样电压电流,再相乘得到瓦数。当然,如果用一只乘法器也可以,但总比恒流充电得到的容量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容量测量,业余情况下更简单可行些,只要做玫个恒流负载,再做一只电压比较器,再做一只计时器就可以了 ...

计时器已经有了,就是用手上的单片机试验板。  恒流负载和电压比较器前天已经画好发到嘉立创那打样。

网友:
最好商家定

网友:
你的查电池的规格书,有些是2.5v 截止 有些是2.75v截止,放电电流0.5c 1c 都有

楼主:
正确是是怎么样的?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是是怎么样的?求教

放电电流,截止电压要看规格书。比如说锂离子是2.75v,动力电池可以1c,3c甚至更高放电。锰酸锂,钴酸锂,钛酸锂磷酸铁锂,都不一样。电流小,测试容量会大一些,但是要保证正常使用情景电流,你看三洋,lg,东芝的规格书,上面就有容量测试电流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