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机器BIOS有SLIC,安装正版win7系统求助

楼主(2022-05-28):
朋友送的一个老dell主机,cpu 是e7400,加了个128固态,查了机器BIOS有SLIC,网上说有Slic的电脑可以激活正版系统,想试试装个WIn7,不知道怎么弄,论坛里有会弄的吗?说下过程。谢谢

网友:
WIN7都停止更新了,还纠结什么正版不正版,再说一般送的都是home版

网友:
没必要,要干净装官方镜像就行了

网友:
WIN7老了   真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A:
前几天我的老电脑插上蓝牙,竟然找不到驱动! win7的系统!搜索了半天,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我一怒之下,老电脑-初代i5,4G内存!我也安装上win10系统,这一下天都光了-问题解决了。系统也不见得比win7要卡。

网友:
dell送的都是win7家庭版,没啥用的
很多功能都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的老电脑插上蓝牙,竟然找不到驱动! win7的系统!搜索了半天,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我一怒之下, ...

只要有固态就可以上Win10,速度不会太慢。

网友:
既然知道 SLIC 。。。就应该知道当年的 OEM 光盘,也就是出厂附带的那张,装完自动离线激活的。。。现在嘛。。。任意一种激活工具碾压过去。。。如是强迫症呢。。。我有dell原厂光盘,你愿意买吗?

网友B:
有SLIC的直接装就激活了,用官方镜像,未修改过的版本,不要装GHOST版的,但SLIC也有版本区别,不一定能激活,我以前的SLIC好像1.0的,装的是OEM N 合一版,可以激活联想的OEM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SLIC的直接装就激活了,用官方镜像,未修改过的版本,不要装GHOST版的,但SLIC也有版本区别,不一定能激 ...

谢谢,我下载了一个dell的oem版,一会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SLIC的直接装就激活了,用官方镜像,未修改过的版本,不要装GHOST版的,但SLIC也有版本区别,不一定能激 ...

oem的不区分版本,区分厂家。

网友:
找个工具就可以

网友:
要安装OEM版,零售版不可以。

网友:
激活win7要SLIC2.1,2.0不行,有OEM版安装盘最好,没有的话导入对应的厂家证书也一样。

网友C:
SLIC ToolKit 3.2 看一下SLIC 的版本,E7400 很有可能是 2.0 的。2.0的没办法激活Win7

不过可以用KMS啊,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IC ToolKit 3.2 看一下SLIC 的版本,E7400 很有可能是 2.0 的。2.0的没办法激活Win7

不过可以用KMS啊, ...

查了一下确实是2.0,不折腾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