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底部封胶芯片要怎么拆

楼主(2022-05-28):
最近PDD买了无牌的热风枪打算给N1扩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157
emmc是拆料板上的,由于emmc是封了黑胶的,拆下来芯片起泡废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187
今天有空打算再练一下手,不出意外拆下来的应该也坏了,请问下大神对于这种底部都封胶了的芯片如何拆?看网上说的看到冒锡了就翘下来,我把风枪温度调到450度都没有看见有锡珠冒出来是温度不够吗,还是因为封胶锡出不来?拆下来的芯片也感觉锡还没有熔

网友A:
bga 153的emmc还是比较好拆的,因为锡球按现在标准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是比水果的硬盘锡球要小不少。封胶拆焊难度算中等,风枪设定温度不代表吹到板子上以后的温度,板子温度永远都是低于风枪设定的,判断字库底部锡珠是否融化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面有较详细的拆装流程和注意事项,适合初学者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igest%26digest%3D1

网友:
没熟练就 200度以上慢慢试融化温度,不要一步到位。
旁边零件能动了,再吹个5秒10秒撬吧。

网友B:
这帖子其实就是在问如何拆装BGA,风枪使劲造,一边镊子轻碰,芯片动了就可以挑起芯片反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其实就是在问如何拆装BGA,风枪使劲造,一边镊子轻碰,芯片动了就可以挑起芯片反面了 ...

底部封胶了,你把芯片吹爆用镊子推芯片也不会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 153的emmc还是比较好拆的,因为锡球按现在标准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是比水果的硬盘锡球要小不少。封胶 ...

这对新手来说是个好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部封胶了,你把芯片吹爆用镊子推芯片也不会动一下吧

好吧!封胶的我也在学习当中,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封胶的我也在学习当中,多指教

要交学费、、、、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交学费、、、、鸟。

找废板练,再不齐废品站走一招,

网友:
得看什么风枪了,我搞手机cpu一般都是三百三风速偏大,主要是经验和感觉

网友:
底部加个预热台会好很多

网友:
温度低一点吹,风大点,然后当旁边阻容元件能动了后再吹会就可以撬下来了

网友:
焊盘没有掉就算走运了

网友:
板子不要了的话,可以试试拿个厚钢板放在煤气灶 上加热,然后板子放在钢板上,我这样拆过一个

网友:
新手也来学学

网友:
多上焊油,拿油炸把胶炸的外焦里嫩,糊味微起,然后……以上都是我胡编的

网友:
去b站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练得少,多经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先用尖刀片,风枪200度,割断芯片四周封胶,以免拆芯片时候把小原件带起来,然后风枪380度,旋转加热,窄平刀片试着往芯片下面伸进去,翘

网友:
把热风枪练好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