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usb表头改电压

楼主(2022-05-28):
炬为usb测试表头u96改电压 只能测试4到30v电压
想改成测高电压的  拆开直接把测试线跳过稳压芯片 直连在分压电阻上 输入48v最高只能还是显示到30v 低电压显示正常 超33v就固定显示了
是不是里面的固件限制了高电压显示的
又改了下面这个最简单的usb测试仪 测试跳过稳压芯片直连在分压电阻上测量高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这款只有电流 容量显示

网友:
一是固件可能有限制,二是芯片内部adc的采样范围有限制

网友:
可能是固件,可能是硬件,找到分压电阻,给下拉电阻并一个电阻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A:
改过睿登的,固件限制,后来改取样,电阻,显示值X10

网友:
还不如自己做个固件,但要知道是什么mcu

网友:
想改成测多高的电压?

网友:
找到分压电阻,给下拉电阻并一个电阻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万用表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睿登的,固件限制,后来改取样,电阻,显示值X10

怎么弄的?AT34?

网友:
改独立供电,改取样电阻,我记得发过详细帖子

网友:
不改代码应该不行

网友:
限制电压需要改电路

网友(2022-07-26):
采样范围有限制

网友(2022-08-26):
太高级了

网友:
固件限制的,

网友:
USB头改电压吗!

网友(2023-02-16):
首先仪器本身需要供电,输入的电压会经过降压芯片(一般是LDO)降压后给单片机等外设供电。输入最高电压 首先是受到这个LDO耐压的影响。然后就是分压电路给采样电路这部分阈值影响,最后是程序影响。

网友:
楼上的回答还是很靠谱的,修改的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