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一个改好的电源,但是表头最高电压40

楼主(2022-05-28):
表头输入启动电压在4到40v本来接辅助电源上,因辅助电源是改的所以输出电流就不够,所以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呢

网友A:
看不明白想表达什么,表头能用多少电流,怎么会不够

网友:
一头雾水!懵逼啊!

网友B:
把辅助电源给换掉不就得了,或者另加一个单独给电流表供电的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辅助电源给换掉不就得了,或者另加一个单独给电流表供电的辅助电源

两个辅助电源,我真爱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想表达什么,表头能用多少电流,怎么会不够

本来就是5v改的

楼主:
解决了,安辅助电源原来指示灯处

网友:
表头电流没多大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