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指思x750S固态硬盘不识盘,电脑提示usb地址码失败

楼主(2022-05-28):
指思x750S固态硬盘不识盘,电脑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未知usb设备(地址设定失败)。拆机如下图,主控芯片YS9082hc
镊子不便短接rom,用大头针插入弯折再插回,挺好用的短接方法

网友A:
短接,上机后,要拆下手短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上机后,要拆下手短接才行

谢谢赏光!

网友B:
21年产的应该没过保阿,没什么不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年产的应该没过保阿,没什么不找厂家。

数据保密需求

网友(2023-03-30):
短接进开卡软件后,要去掉短接的,大头针显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