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数4TB硬盘电机不转

楼主(2022-05-28):
电机不转,拆机如下图

网友A:
确定不转可以赌一赌  直接换主板   我也是这个型号 这个品牌   直接换主板硬盘就能用了   不用换主板芯片

网友B:
基本上都是要扔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是要扔掉的。

坏的也能卖几十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转可以赌一赌  直接换主板   我也是这个型号 这个品牌   直接换主板硬盘就能用了   不用换主 ...

不是说换主板要换芯片吗

网友:
还好有的修,就怕没的修

网友:
千万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换主板要换芯片吗

亲测不用换芯片 主板随便换 一起正常

网友:
数据更重要,硬盘修好了也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的也能卖几十元

你收? 我有!

网友:
我是硬盘物理坏道没什么用,电机没坏过。烂的几个硬盘

网友:
WD硬盘是最做越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坏电机驱动芯片了 换板的话把板子边缘哪个8脚的芯片也换了把

网友:
不见得是板子坏了,也可能是磁盘卡住了

网友:
硬盘硬件损坏的没见过,一般都是出现了物理坏道。

网友:
光换板不能正常工作吧。不过可能会转起来。

网友:
这个贴纸怎么这么假

紫盘贴纸不是紫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的也能卖几十元

我20收了个还没试好坏呢

网友:
数据无价,硬盘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