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几节18650正极

楼主(2022-05-28):
以前垃圾电池组的7210电动车电池,没舍得用保护板。和另外一组有保护板的并一起。放了一年没有使用,期间充过几次电不知是过充还是过放彻底不行了,拆开发现有2组0电压还有若干都是倒置的漏液,看来是过充了!我还用了定时器呢…每次就充了3~4小时…

这样0电压的充了几天都没反应,判断是鼓胀泄压阀与正极断开了,因为我曾经过放的0电压几十节都100%恢复的。

想着丢掉又有点可惜,于是想到能不能把铝片按回去让它通电,能用一下是一下点个太阳能灯板什么的。于是电钻正极钻洞,小心翼翼怕钻到了铝片,结果天黑我点个灯光线看错最后一个钻穿了还继续钻结果漏气了针眼大小。……然后用个6角螺丝刀轻顶几下,有5节当场电压4V多,其他没有或者低压,但这有电压的还是接触不良,大电流是别想了,估计还得塞进去个弹簧顶着才通电,…其他7节扔了吧

网友:
你是真有执念啊,必须用到最废的一刻

网友A:
小心爆炸自燃啊///

网友:
这胆真够大的。

网友:
下次可以找个小电磨,慢慢钻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

楼主:
5个有4V多电压的,圆珠笔里弹簧拉一下,剪断塞进电池里…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啊,如果有台钻就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爆炸自燃啊///

光胆大没用,还得小心,的确是危险的行为,因为手电钻,不好控制精度,万一用力过猛钻到了卷绕的内芯,就会使其短路,有电的就会起火燃烧瞬间烧红钢壳,引燃其他可燃物不在话下。我曾经软包掉地上外力使内部短路,马上爆燃,最后烧得剩一堆灰和铜箔。我明白所以特别小心,并不是无脑开干!

网友:
艺高人胆大,也不怕钻穿了。

网友:
这种钻孔修复的18650用着不安全。

网友:
我是用万用表量电压,这时是零,然后用2MM木镙钉从正极片侧面慢慢拧入,看着表有电压就停。试着修了几个用着还行。。对这种失去保护的电池就要格外注意,防止过充过放。。

网友:
这样做也可以?

网友:
用不锈钢焊锡水焊上就能用了

网友:
钻孔都不用限位管,靠手都能把住不穿透,也是够强大的。
我有个电池0v压下安全阀后有输出了,拔出起子后又0v了,无奈只好塞了块锡丝顶住安全阀,然后只敢少点时间充电,怕爆炸。

网友:
三星的18650 安全阀 是不是一块电路板,一顶就断了

网友:
安全第一位!!!

网友:
太危险的行为

网友:
这还能用?想起了以前有一种方法,把没电的干电池上面打几个孔然后加点盐水进去,封好小孔,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艺高人胆大,不过还是挺危险的,顺便问下,报废的手机怎么处理,真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