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之前有人问过福禄克15/17B电阻档能不能校准的问题!

楼主(2022-05-28):
福禄克15/17B,有个R64电位器,这个是调整10M分压电阻的,当然它调整范围有限!由于15/17B是三位半,分辨率有限!调整这个电位器其实只会对比如MΩ以上的大电阻测量产生影响。
我发一下调整这个电位器测量10M和1M电阻的对比图。

网友A:
这个电阻不是用于调整40MΩ电阻档的。虽然它可以调整40MΩ电阻档精度,但它不是用于这个的

网友B:
这个是边调边试才能找到最佳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不是用于调整40MΩ电阻档的。虽然它可以调整40MΩ电阻档精度,但它不是用于这个的 ...

就是这个电阻,你可以看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你可以看看电路图

你也许看懂了电路图,但没看懂万用表原理,或者说没把这个图整体看懂

楼主:
这个电阻就是10M分压电阻  理论上影响所有档位,只是三位半分辨率有限,对有些档位的影响体现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就是10M分压电阻  理论上影响所有档位,只是三位半分辨率有限,对有些档位的影响体现不出来! ...

看起来你的确不懂数字万用表结构,你甚至连手册都没看懂

网友C:
内部电路都有 高手啊。现在基本就是给你个说明书 不会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路都有 高手啊。现在基本就是给你个说明书 不会有电路图

17B的电路图,网上能查到,以前很多表的电路图都能找到。包括国产的,现在不行了,保密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边调边试才能找到最佳值么?

没有去刻意调试,只是验证一下到底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的确不懂数字万用表结构,你甚至连手册都没看懂

在我做这个验证实验很早以前就有人问过,我当时就分析这个电位器的调整会对大电阻测量也产生影响!今天正好拿出来玩,就顺便验证一下自己的分析而已!虽然你可以说这个电阻不是校准电阻档,但是这是10M分压电阻,这个电阻会影响电压档和电阻档,这是没啥疑问的!至于算不算校准看你怎么理解了!
反正我的猜测和实验完全吻合,如果你有不同见解,可以讲出来,或者做个实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的确不懂数字万用表结构,你甚至连手册都没看懂

你真坏,人家说的不对,你也不告诉人家哪不对了,应该是怎样才是对的

网友:
先天性的,FS9721_LP3按原厂手册生产出来的表只能写+-0.5%+2.除非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做这个验证实验很早以前就有人问过,我当时就分析这个电位器的调整会对大电阻测量也产生影响!今天正 ...

我的观点就是你错了。常识性的东西我没必要浪费时间抄书,大家自己看看就知道了,看懂fs9721手册并不难,好像还有中文版的。虽然福禄克f15/17b的校准手册是错的,但也不至于错得这么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坏,人家说的不对,你也不告诉人家哪不对了,应该是怎样才是对的 ...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大佬们争论吧!

网友E:
其实两位都没有说错,一个说它是分压电阻网络,一个想说它是万用表的内阻。就好比,路上有头牛,一个说是一头牛,另一个说它是用来耕地的。

网友F:
楼主你的表屏幕也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表屏幕也裂了

高价买的破烂维修机。脑子短路了,买的比较仓促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两位都没有说错,一个说它是分压电阻网络,一个想说它是万用表的内阻。就好比,路上有头牛,一个说是一 ...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这不是一个事情的不同表述,这个电阻压根就不是校准电阻档用的。我的观点是f15/17b的电阻档不能校准,包括40MΩ档,以pcb设计提供的功能来看就是不能,所有电阻档位都不能。除非有能力动整个分压网络…就像我曾经写过怎么把136b+调到所有档位误差1个字以内。更广泛的看,大部分手持数字万用表都不能校准电阻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