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台玩具级别的乐佳达YG200小投影机

楼主(2022-05-28):
楼下垃圾站发现一台小投影,还带电源,问了一下,5块钱买了回来,拆开看看

外观还不错!

楼主:
一点灰都没有,用的时候不长,

全部光路

还带电池

这个屏不知道叫什么,在光源和屏中间,有点脏,用口水擦了擦

这是液晶屏

这是光源,感觉和普通手电的差不多

这是晚上全部关灯的效果,忽略出租屋

网友:
这种给小孩看动画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五块钱不亏哈哈哈

网友:
五块钱收个投影仪,天大的好事啊?而且还不是坏的,鸿运当头。

网友:
五块钱收个投影仪,不亏哈

网友A:
  感觉亮度还行,比我那个玩具好。我那个分辨率很低,投墙上全是颗粒。

网友:
楼主用口水擦的叫隔热玻璃吧?

网友:
还有这好事,5块钱能收一个能用的投影,厉害了

网友:
只能羡慕的份,这样的垃圾站好想给我来一打

网友:
海鲜市场妹子自用99新转出去赚一波

网友:
这个不错啊,太有性价比了

网友:
只能全黑下看

网友:
确实玩具,5元可以,买二手几十

网友:
真不错,就算价格加多个零也超值,可惜这种漏还真难找

网友:
这迷你幻灯机啊,给老人用还不错,分辨率很低,投射个20寸-30寸还行!!正常价格估计一百左右

网友:
不错,外观设计的还挺Q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亮度还行,比我那个玩具好。我那个分辨率很低,投墙上全是颗粒。

某宝参考价格150左右。5元收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香的

这款机器真实参数:
液晶屏物理分辨率320x240(低的分辨率有助于提高透光性,分辨率越高透光性越差,需要的光源功率越高,发热越大,成本越高)
光源功率12w,但实际不会拉满,大概是给到10w
图像亮度大概25ANSI@60寸
支持5v2a供电,电池供电,亮度自动降低到6w左右,12v2a下可达到最大亮度。
视频解码能力不错,主流格式都支持

网友:
看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