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坏了两个带开关的电位器,拆开看看,顺便嫁接一下

楼主(2022-05-28):
两个带开关的电位器坏了,一个开关直通,一个电阻不可调,拆开看看。
外形

铆钉固定的,钻一下就很容易拆开

这个电阻不可调的,中间脚锈断了

拆开另一个,结构大同小异,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那个调节手柄里面的长度不一样,
相应的那个塑料件也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电阻可调,每个脚都正常

拆开开关这层,两个触点一直接触,所以一直通着,看了下原因,是那个塑料件磨损了,顶不开那个触点。
而且这个好像还少了个弹簧

先不管了,把两个好的部分拼一下,一个好的电位器就诞生了,哈哈……只是颜色有点一不样,
强迫症者请无视。

完。

网友A:
阻抗多大的,一个610k吗

网友:
这个折腾好了,用着也不放心了吧

网友:
10K带开关电位器

网友:
相当于捡了一个。

网友:
冥冥之中的缘分

网友:
配合的非常不错,应急用

网友:
修,配,修配,这两个字就是这么来的,合到一块变成新的。

网友:
精细活,干的粗点就不成功了

网友:
凑合能用,长时间用还是换新吧,免得拆机麻烦

网友:
东西虽小,但做好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多大的,一个610k吗

不是610K,那是B10K

网友:
应该是早期的仪表上面使用的

网友:
这种结构的

网友:
对讲机的开关么?

网友:
2个换来一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多大的,一个610k吗

一个10k,一个50k.

网友:
带的这个开关允许的电压电流是多少?我和T12调温用的50K的,想把电源加个开关,用这种二合一的行不行?能接2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