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5W/20V笔记本电源怎么改21V输出 谢谢

楼主(2022-05-28):
联想笔记本电源  芯片DAP8A+DAS001方案。  怎么改能输出21V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DAS001的改法   论坛里有帖子    自己跑一下电路

网友:
改R55阻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S001的改法   论坛里有帖子    自己跑一下电路

找不到  。。。。。。。。。

楼主:
好的 明天试下 谢了

网友B:
DAS001的第2脚是电压取样,与之相连的两个电阻分压可改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S001的第2脚是电压取样,与之相连的两个电阻分压可改输出电压。

好的 谢了 我试试看

网友:
20V改21V有必要?

网友C:
21v给5串电池充电吧

网友D:
楼主测电压了吗,说不定是20.5或20.6v的,就没必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v给5串电池充电吧

对的  给5串18650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电压了吗,说不定是20.5或20.6v的,就没必要改了。

测了本来20V输出实测19点几V   可能电容有老化了

网友E:
改21V给锂电池包充电?没有转灯电路你搞毛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21V给锂电池包充电?没有转灯电路你搞毛线啊

一定要转灯电路的吗?没有是不是充满不会停直到电池爆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定要转灯电路的吗?没有是不是充满不会停直到电池爆炸

转灯无所谓,到了21V没有压差就不充电了,但是要做好恒流控制,否则电量低时充电电流过大,容易出现电源打嗝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灯无所谓,到了21V没有压差就不充电了,但是要做好恒流控制,否则电量低时充电电流过大,容易出现电源 ...

那还是算了 不太懂电源方面的知识,大侠知道有什么方法良明充电器能给米沃奇电池充电吗?良明充电器能无损给里奇电池充电  但都找不到其他充电器给米沃奇电池充电的方法,加电阻之类

网友:
你就直接20V充就好了,反而安全点,到100%没保护影响寿命

网友G:
要改电压,,,改恒流。。。最后改转灯,,放弃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改电压,,,改恒流。。。最后改转灯,,放弃把

头大,你这一说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