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到一个itc T-7707A IP网络音箱,里面竟然是

楼主(2022-05-28):
干活时领导说这玩意挂这里没响过,让把它拆掉清爽一点,乱七八糟的线太多了。
拿到的第一感觉 这玩意怎么有个网线?能用手机推送上去响?再想想我们自己装的应急广播,那玩意没服务器屁用没有。先捡回来再说吧。

就是这货,ITC的T-7707A

反面

先抓个包看看IP地址

再扫描一下端口,因为我80端口没有能进去

发现8888端口网页进去了,这个界面咋这么熟悉,这不是opwrt的界面吗,试了一些简单的密码没有能进去,求高手指点一下。

既然是个路由器界面,就拆开看看吧

这不是一代神U吗,我的优酷路由宝不就是这货吗,看来可以玩一玩,关键无线的元件都省了

整个电路板,核心是一个小板转接的

拆都拆了,取下芯片上编程器读取 保存,再写个不死 看看

不死平台是启动了,但刷了几个系统都出不来无线,可以收到信号强的无线信号,天线旁边的元件没有焊,应该也有微弱的信号吧,可是一点也没有,有懂的大神解释一下吗

上传读出来的固件: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jDPFOcSbWnFVyxIW9QH_RQ 提取码:qj1r

网友:
有ttl,接上看有没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音箱?

差不多,需要服务器才能通过网络响

网友:
这难道是智能音箱?

网友:
校园广播用的最多。上次调试的时候软件似乎我保存了一下,不过需要注册才能用。

网友B:
没焊接元件应该没信号的,不是有USB吗?刷了op不是可以外挂网卡吗?

网友C:
网络音箱,楼主搞不定网络可以跳过直接用数字功放部分

网友:
谢谢高手,把你扫描用的这两个软件给我呗

网友:
这个是比较难搞。

网友:
哈哈,很漂亮的样子

网友D:
这种无线方案莫非是便宜吗?这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焊接元件应该没信号的,不是有USB吗?刷了op不是可以外挂网卡吗?

没有焊元件但是可以扫描到附近的wifi,自己却发不出来wifi。这个我不太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音箱,楼主搞不定网络可以跳过直接用数字功放部分

不用修改就可以音频输入使用的,只是好奇这个网络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无线方案莫非是便宜吗?这也太大了

我估计这个音箱也不便宜,也不能用无线(无线部分元件没焊)

网友:
看着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了下串口没有密码, 可以用TTL 进去,用 `passwd `修改默认密码。

听个网络广播不错。

网友:
可能走DLAN播放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