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动车电源

楼主(2022-05-28):
改完后发现表头没地放,辅助电源5v改的电流太小,表头最高承受电压为40v如果接输出端,电源可调在70v,会烧了,辅助绕组在电压高时候能用,但在电压低时候不够表头启动电压3.7v,这个有没有办法在一定电压后自动切换呢

楼主:
解决了,安在辅助电源原来指示灯处

网友:
你应该选一个自适应范围大的表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安在辅助电源原来指示灯处

还是不行,电流表插电一闪一闪的,找了购买的时候的接线示意图,我这不是独立供电,应该是这个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