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移植修复驾驶位雪铁龙世嘉车窗控制开关

楼主(2022-05-28):
09的老世嘉了,主驾位置按下降键大概率会上升,莫名其妙地偶尔能下降。拆开,发现管一键上升的触头耷拉下来了,搭在了触点上,心想不妙了,果然碰触一下就断开了。上车测试,少了这个的话,不影响上升,但是一键上升消失了。拆除残余部件时发现原来是触头是卡在两个孔里的,就移植了最后面两个负责管制后座升降开关的一个触头到这里搞定。

网友A:
破开关焊条铜丝上去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开关焊条铜丝上去修复一下

没弹性没用

网友B:
看来不是全车一键上升啊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是全车一键上升啊

是全车一键上升,它这个设计是靠电路板上方的橡胶按键来区分的,轻按轻钩伸出第一个按键,这时候是点动模式,力量再大一点,第二个触点接触就是一键升降。图上左侧8个按键是四门窗户,右边两个是锁定后车门玻璃升降

楼主:
十多年的车了,最后侧两个触点是用来锁定后门窗户升降的,一个也能用,但基本不用。要不然就要买开关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