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螺丝柱的牙是M 几的?

楼主(2022-05-28):
借了个卡尺量了一下这个机箱的螺丝,外径3.4mm,是美制6#-32,感谢各位兄弟!

请教各位,机箱螺丝柱的牙是M几的?想在J1900上面加一层,多放2块硬盘,买了M3的铜柱,拧不上,看牙也不对,铜柱的是细牙,螺丝柱的牙稍粗点,牙距也大点。

网友A:
一般的是M3的 你这个不清楚了 你试试3.5硬盘螺丝能拧进去吗

网友B:
固定主板的螺丝型号比较多,不怎么统一,主要还是看机箱给的铜柱是什么尺寸。M2.5, M3, M3.5都有。还是要看下自己机箱的说明书。
同是MX 粗 细有差别

网友C:
粗牙有可能是6#-32这个美标规格
3.5硬盘螺丝能拧进去的话就是这种规格了

网友D:
机箱螺柱大多是英规6-32

网友:
撸红包,买一堆各种不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是M3的 你这个不清楚了 你试试3.5硬盘螺丝能拧进去吗

3.5硬盘能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主板的螺丝型号比较多,不怎么统一,主要还是看机箱给的铜柱是什么尺寸。M2.5, M3, M3.5都有。 ...

这是个老机箱了,没有啥说明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箱螺柱大多是英规6-32

借了个卡尺量了一下这个机箱的螺丝,外径3.4mm,是美制6#-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牙有可能是6#-32这个美标规格
3.5硬盘螺丝能拧进去的话就是这种规格了

3.5的硬盘能拧进,但机箱拧不进

网友:
主板固定是m3X6  细牙 高度6MM机械硬盘固定是 M4X6 粗牙

网友:
规格尺寸不记得了,但分粗牙和细牙,机箱、板卡是粗牙,硬盘主板是细牙,可以霸王硬上弓但是容易滑丝。去卖机箱螺丝的商家问一问。以前坛子里有卖100颗笔记本各规格螺丝9.9元的不知道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3.5的硬盘能拧进,但机箱拧不进

那就是比M3 还小的螺丝了,至于是英标还是美标,只能你自己多买几种规格去测试了

网友E:
我装主板的螺丝用的是M3粗牙,跟硬盘的是一样的。估计是你机箱的问题了,美制或者英制的螺丝的牙距是粗一点

网友:
我本人遇到过3种丝牙。

网友:
机箱上的都是粗牙的,固定硬盘和光驱的是细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装主板的螺丝用的是M3粗牙,跟硬盘的是一样的。估计是你机箱的问题了,美制或者英制的螺丝的牙距是粗一点 ...

借了个卡尺量了一下这个机箱的螺丝,外径3.4mm,是美制6#-32

楼主:
感谢兄弟,实图分享,借了个卡尺量了一下这个机箱的螺丝,外径3.4mm,是美制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