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理25年历史的老打印机白条故障 HP LaserJet 6L

楼主(2022-05-28):
疫情,孩子再家网课,天天打印。
昨天突然打印出白色杠条。如图:

这是一台97年的老HP LaserJet 6L 当时可是不错的机器。
怀疑激光头脏了,拆了擦!怀疑硒鼓,拆擦。

最后发现可能是硒鼓下面的电极脏了。造成磁棍不能消电。擦拭触点。
完美修好!

这机器真皮实!使用成本极低,换硒鼓也就30元左右,而且可以自己加墨粉。
这机器还能打印不干胶标签,唯一不足是需要usb转接线连接电脑。

谢谢围观!

网友A:
这现象貌似硒鼓快没粉了,取出来左右摇晃一下可以应急,建议加粉或换硒鼓。

网友:
初看确实有点像缺墨粉,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对电脑不懂,很多新系统,老打印机都不能用了

网友C:
电极丝脏了不是打印黑么,这怎么成白色的了

网友:
拆过四通针式打印机,弄断针,自此后,只要是打印机,我都不拆修了,让专业的来。

网友D:
这个打印机好像很久很久了,后面是并口的,转usb的吧

网友:
不错 老机器皮实
现在的机器如果只能买原装硒鼓 好贵

网友E:
单位第一代激光打印机的型号,好用

网友F:
大学的时候,同学搞了一台,然后天天找他打印,给打印店一样的钱(1毛1张)

网友:
这么老的打印机,表示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印机好像很久很久了,后面是并口的,转usb的吧

是的!买了一线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学的时候,同学搞了一台,然后天天找他打印,给打印店一样的钱(1毛1张) ...

这东西打印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貌似硒鼓快没粉了,取出来左右摇晃一下可以应急,建议加粉或换硒鼓。 ...

感谢提醒!是墨粉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电脑不懂,很多新系统,老打印机都不能用了

我用win7和xp系统都没问题。安装驱动时要装虚拟usb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极丝脏了不是打印黑么,这怎么成白色的了

可能是硒鼓哪个地方有碳粉堵住了吧?反正我清理了电极,擦了激光器的镜子和硒鼓磁棍,歪打正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位第一代激光打印机的型号,好用

那批机器真皮实,就是打印速度没法和现在的机器比,太慢了。家里慢慢用还行。

网友:
第一代激光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