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固态U盘开卡后掉速问题

楼主(2022-05-28):
2258H固态U盘开卡后跑圈,前30G速度还正常差不多360左右,过30G后直接掉到85,请教大神们是不是我设置问题?2258H AB主控+235桥接,256mb缓存,双贴英特尔B16A芯片,2CE/片。

网友A:
B16A貌似有大佬有做过直写不掉速的固件包,你找找看呗,不应该这个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A貌似有大佬有做过直写不掉速的固件包,你找找看呗,不应该这个速度的

晚上用58x跑RDT,挂在充电器上了,明天看能不能用58H开,我这个58H里跑不了rdt,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才128G 4CE的B16A,再怎么直写也就140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28G 4CE的B16A,再怎么直写也就140M/s了

这么说缓存过了还是会掉速的,算是正常?

网友:
4CE 80+,我觉得是正常速度,2258H主控功能强大,但要闪存配得上,要上4通道,最好是16CE以上,速度会很好

网友C:
2258H配B16A/B17A不掉速的方法已经有坛友公开了,编辑安装目录/UFD_MP/Setting.set 文件,[OPTION]下添加一行:showDynamicSLCSize=1

然后从开卡工具设置里,打开Other Setting

将Dynamic SLC Cache Size改成0

这样就是直写模式了,全盘不掉速。

当然也可以改成其它数字,开启部分slc cache。

网友:
改成不掉速是不是也没有了300+的写入,全程只有100+的速度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H配B16A/B17A不掉速的方法已经有坛友公开了,编辑安装目录/UFD_MP/Setting.set 文件,[OPTION]下添加一 ...

感谢大佬赐教

网友:
这个不错,小本本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