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给播放器求加装3.7v升5v的板子,最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22-05-28):
最近迷恋上了功放,暂时没淘到合适功放,想起了吃灰中的播放器,之前发过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1150-1-1.html
把一首歌拷到有20年头的256M 优盘中,这个优盘一直用来插在另一个播放器里听小说,结果不能播放,用电脑看了下是FAT32格式的,此歌曲放在TF卡上在这个机子上播放也正常,判断歌曲、优盘没问题,应该是播放器的问题,拆开一测优盘口供电只有3.9v左右,应该是电池的电压,记忆中说电压不足能导致部分优盘不能正常工作,决定给优盘口加装5v升压板,今天到货,加装完成,此优盘还是不行,傻眼了。

3.7v升压成5v的板子,实测5.15v

又是一番查找,最后找出一个2G的优盘,播放居然成功了,原因应该是挑优盘。
但到底去掉升压板能不能还行,就不再鼓捣了,最起码练了练手,也值了。

网友A:
你升压板带载能力如何?

网友B:
绝不不是电压问题,还是格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升压板带载能力如何?

这种升压模块带0.5A的负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不不是电压问题,还是格式不对

是FAT32格式的,肯定没问题,就是U盘芯片挑盘

网友:
我也维修了一个蓝牙播放器,发现u盘不读,开始也以为升压问题,加了升压还是不行,到最后才发现是那个音频插座不良,设计中音频插座里面一组开关断开自动转为音频输入,绕了点弯路,发现3.9v足够u盘使用

网友:
U盘一般工作电压都是5V供电的

网友:
mp3怎么就不要5v电压,U盘就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FAT32格式的,肯定没问题,就是U盘芯片挑盘

mp3可能不是完全按照USB规范向U盘发送读取指令的?所以某些U盘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找了点资料:

1、汽车大多只能读取MP3格式的歌曲文件,最好还是128KB的,其他的不一定支持。

2、歌曲文件存放的路径不对,比如在U盘里面建了文件夹,将歌曲放在了文件夹下面,导致歌曲文件的路径过深。

3、U盘的格式不对,如U盘为NTFS格式,导致与汽车播放器不支持。

4、汽车播放器不支持大容量U盘,尤其是老型号的汽车不支持容量比较大的U盘,比如2G的U盘就可以播放,而16G或者32G的就不支持。

5、汽车的播放器与U盘不兼容,这个比较随机性,有时候同规格的U盘,可能换一个就会好了。

6、名称问题,部分车机对于名称只能识别数字和英文,中文及其他文字及符号不能识别。

7、有些音响由于本身的解码能力比较有限,对于高品质音质解码能力不足,就会导致一些高品质MP3格式的音乐无法解码,进而不能播放,下载普通音质的歌曲就可以成功播放下载无损音质的歌曲,同样是MP3格式就无法播放,这个和音响本身的硬件有关。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2022-08-01):
很多U盘都能在锂电池的电压下工作,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