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么把fpc排线的铜箔弄露出来?

楼主(2022-05-28):
怎么把fpc排线的铜箔弄露出来?电烙铁融不了,打火机一下就焦,刀刮不小心就废了...
如果要把排线中间的某根线弄露出来,是不是不可能?

网友:
我是用壁纸刀刮的 慢慢刮 然后上锡铜丝焊接 修复断排线 还有个是头子断了 也是都刮开 然后剪刀剪齐 垫上垫子卡入插头

网友:
手持打磨机

网友:
锋利的刀片轻轻刮

网友:
FPC排线底下垫一个玻璃板,然后用细纹的锉刀来回搓几下就OK了。

网友:
或者垫东西,双面胶粘上,然后拿目数比较大的砂纸小心磨?没试过,请慎重

网友:
就是用小刀刮呀,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线细还间距小最好还是买买买,线粗而且间距大可以慢慢刮。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用砂纸磨

网友:
锋利刀片慢慢刮为宜

网友:
可以用激光打掉

网友:
我都是用家里的缝衣服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