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主控U盘量产成功但电脑有时可以识别有时不行

楼主(2022-05-28):
SM3268AB主控U盘量产成功,但电脑有时可以识别有时不行,在磁盘管理那里看不到U盘,在设备管理器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但是重插之后又可能会能识别,但下次又会识别不了。

楼主:
有时候又能在磁盘管理那里看到U盘,但是显示无媒体

网友:
如果不是电压不对,那么就是颗粒方向不对,如果都不是这个问题,还有可能颗粒漏电了,反正就是不对

网友:
flash 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
使用电脑后置USB接口,或者换台电脑试试,可能是供电问题,我之前的903测试架上部分颗粒开卡后认不到容量,换了一台电脑不用重新开就认得到

网友(2022-09-05):
我碰到的是ISP不匹配,找老的版本试试

网友:
我在3281板子上遇到过这个问题,检查一下flash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