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的万翔48V20AH电动车充电器分析故障原因-惨烈

楼主(2022-05-28):
疫情总算解封了,路过修车摊,一中年妇女的充电器炸鸡了,花100¥找修车店老板买了个西普尔,
故障充电器到我手里拆解玩玩,看样子就是个杂牌货

天长市天玛电子,还好不是叫艾玛,2019年6月生产,到今天也快3年了,成色还挺新,保修标签还在

中年妇女说是插上电砰的一声炸了,拆开外壳果然板子炸糊了,这种没必要修了吧

换个角度,高压部分几乎炸完,高压大电容引脚焊盘炸没了,印刷保险铜箔蒸发

习惯性量了一下mos管,在线测是短路,拆下来测竟然是好的。。。。卧槽

高压电容引脚引脚打火烧黑,刮亮之后测试,容量68衰减到62,内阻也挺大,垃圾货了

短路的原因是四个高压整流二极管全部击穿,RL207,1000V2A,比1N4007电流大一倍

为了验证猜想,拆掉四个整流二极管,短路消除,短接3842的启动电阻,供电17V,MOS驱动信号142KHZ,8脚有稳定5V基准

占空比95-97%跳动,证明3842芯片是好的

接下来分析炸鸡的原因,应该是辣鸡焊机工艺加上随车携带的震动导致大电容虚焊,
插电打火,没有热敏电阻和保险丝保护,导致整流桥击穿,铜箔炸毁,万幸保护了MOS管和3942芯片,更换四枚整流二极管,加装热敏和保险丝,充电器恢复。
话说我修这充电器干啥呢,两箱充电器了,这种杂牌货估计也是扔哈哈

网友A:
爆炸时的场面应该好壮观、、、、鸟。

网友B:
话说都两箱充电器了还花100买个西普尔?这。。。有故事

网友C:
这么惨烈竟然只挂了桥也是挺神奇的

网友:
真不敢相信,只坏了几个二极管。

网友D:
其实人家的设计理念是拿二极管当保险丝,只不过这批二极管过于坚固才炸了铜箔

网友E:
战况惨烈,如何清理战场是个头疼的问题!是我的话直接丢垃圾桶懒得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话说都两箱充电器了还花100买个西普尔?这。。。有故事

你是啥眼神呐!唉......我这近视800度+散光270度都看清楼主说的了.

网友:
改可调啊,话说楼主这表可以啊,测频率还能测占空比,连示波器都不用就能确定开关信号。

网友:
想玩下电动车充电器问下大佬常坏的元件都是哪些?

网友:
炸的惨烈,修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时的场面应该好壮观、、、、鸟。

把中年妇女吓得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惨烈竟然只挂了桥也是挺神奇的

印刷铜箔保险牺牲自己保护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人家的设计理念是拿二极管当保险丝,只不过这批二极管过于坚固才炸了铜箔 ...

哈哈哈哈,安慰阵亡的四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战况惨烈,如何清理战场是个头疼的问题!是我的话直接丢垃圾桶懒得修了
...

用棉棒沾点溶剂就能把熏黑的烟雾擦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啥眼神呐!唉......我这近视800度+散光270度都看清楼主说的了.

哈哈哈怪我字太多

网友G:
万能表什么型号,我用的优利德ut890d测量频率测不出来,测芯片输出控制脚有时候由频率在测量就没有输出频率了

网友:
还有用ut890d测电容容量,同样一个品牌容量一样的电容,用手拿着很明显能感觉出一个轻一个重但是测量的电容容量是一样的也不知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能表什么型号,我用的优利德ut890d测量频率测不出来,测芯片输出控制脚有时候由频率在测量就没有输出频率 ...

我的万用表是论坛提供的OWN18B,商城17500M币兑换的,测频率需要两个表笔一个接地一个接输出脚,
电容用不同的万用表差异比较大

网友:
两箱充电器..求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