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G+NW921开卡提示Zero channel number

楼主(2022-05-28):
intel板子换公版主控,缓存为D9SHD,开xt能过,用58h工具报错。

(原工具中id结尾是00,改成01)

vccq已经改成1.8v,实测也是1.8,开xt跑圈能过(掉速太恶心)。

补充内容 (2022-6-3 14:17):
2022.6.3更新:已上62en,此问题可能无解。

楼主:
DRAM TEST能PASS

楼主:
然而xt可以开,并且默认就没有toggle

网友:
选 定容量开试试

网友A:
intel的这个板子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当时也遇到过。后来拆了B17A,上了L06B,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B:
这个故障据说和电压有关,Intel板子貌似还要做手术,我手头bx200原盘全部开不了卡,都报零通道错误。。。(肯定不是土狗问题。)

网友C:
我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美光pf648  单科1t的b17   2258h  2259h都报这个土狗的错,难道也是电压问题,有机会用1.2v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据说和电压有关,Intel板子貌似还要做手术,我手头bx200原盘全部开不了卡,都报零通道错误。。。( ...

已经改过电压了,应该就是范大说的,b17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这个板子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当时也遇到过。后来拆了B17A,上了L06B,然后一切正常 ...

原来如此,过两天换成三星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美光pf648  单科1t的b17   2258h  2259h都报这个土狗的错,难道也是电压问题, ...

你是什么板子?我的应该是像范大说的那样,他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据说和电压有关,Intel板子貌似还要做手术,我手头bx200原盘全部开不了卡,都报零通道错误。。。( ...

另外不知道定制主控解扣有啥途径,感觉拆下来的只能做钥匙扣有点可惜,本来都是好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不知道定制主控解扣有啥途径,感觉拆下来的只能做钥匙扣有点可惜,本来都是好芯片的 ...

解扣主控很神秘,一般你去找某些大厂的人,以前我认识一个,但是说漏嘴了人家直接把我和我朋友全拉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过电压了,应该就是范大说的,b17开不了

和f芯片供电电压无关,应该是主控端电平信号,说白了就是Intel/镁光恶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