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马灯改18650供电

楼主(2022-05-28):
X宝买了个充电马灯,续航不够,改锂电玩玩,看图片吧,具体改装步骤,标记在图片上了,
感觉还不错,,至少打发几小时时间,

楼主:
编辑的时候,图片一个一个位置看着对的,,发布后,图片位置就乱了,很久没发了,,将就看,下次改进,

网友A:
充电宝主板每次开机还要按控制板电源开关吗

网友B:
充电口应该改成C口

网友C:
这是要等着停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等着停电嘛

晚上带着我家神兽出去玩,,可以给他们拿着当灯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主板每次开机还要按控制板电源开关吗

不需要,直接充放电,很方便的,1元1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应该改成C口

这是自带的DC插口,就懒得改了,等不够用的时候把电池做成9并18650,再加C口冲放,,主要是不知道这个灯质量如何,质量不好的话,用不了多久,外壳坏了,,就不安逸了,

网友:
电池组工艺有待改进

网友:
铅酸蓄电池,单位UPS的、汽车的、各种小电器的,感觉寿命都不长,唯一的优点就是安全,必须换掉

网友:
好创意的方式。

网友:
改后应能用得更长时间了。

网友:
有手艺就是好,谢谢分享

网友:
换了4个18650,容量大增啊。

网友:
很厉害的改动

网友D:
品字输入口既然不用那就干脆拿掉,用塑料板封上,空隙处用热熔胶填满然后贴个什么标贴,这样漂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字输入口既然不用那就干脆拿掉,用塑料板封上,空隙处用热熔胶填满然后贴个什么标贴,这样漂亮点
...

用的充电宝主板 ,后期有兴趣了,把那个口换成USB充电宝输出

网友:
很好,我也好几个等,打算改,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