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弱的电流也可以看到火花

楼主(2022-05-29):
今天用万用表笔10k档去测试一个MOS管的开启电压,碰触管脚时仿佛看到了火花,再多次碰触仔细看,真的有火花,测了一下表笔的短路电流也才100uA,太弱了

网友:
电子撞击产生的火花

网友A:
什么是10K档?这是电阻档?电压档?如果是电压档,10K档就是10000伏了。

网友:
你看看灭蚊拍的,电流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10K档?这是电阻档?电压档?如果是电压档,10K档就是10000伏了。 ...

电阻档吧,电压档两支表笔不带电

网友C:
电阻档的内阻都很高的吧,而且电压也不高,不够开启PN结的,要不也不会有个二极管档了,这还能有火花是有点说不过去,只能说是不是楼主眼神太好或者表有问题?

网友:
电阻档电压也不会高于万用表电池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档的内阻都很高的吧,而且电压也不高,不够开启PN结的,要不也不会有个二极管档了,这还能有火花是有点 ...

有10K档的基本都是针式表,一般都有10.5V以上电压输出

网友:
冬天的时候身上带静电,你摸金属的东西也能看到火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吧,电压档两支表笔不带电

用电档去测试一个MOS管的开启电压?这是什么神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吧,电压档两支表笔不带电

数字表所有档都带电。

网友:
我没看懂。如果是测开启电压,那应该用电压档。那是什么MOS管,开启电压需用10K档去测?而10K档这种标示,通常是用于电阻档的,但用电阻档又怎么去测开启电压呢?而且,也没说清楚,用的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由于数字表很少有10K档的,看样子是误用指针表的10K电阻档去测量了。此时,两表笔之间的电压有10V左右。

网友:
楼主用电阻挡测量管脚,应该是相当于将管脚的电流直接短路,如果此时管脚的电压足够高,是可以产生火花的。

网友:
不会烧表吗?

网友:
mos管Vgs高于正常触发电压的话,内阻只有几毫欧,10k档指针表接触的瞬间导通电流较大,应该会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档去测试一个MOS管的开启电压?这是什么神操作?

DG短路接+,S接-,判定DG与S间的电压,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