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TA3001非典型性测试,结果意想不到,确有惊喜。

楼主(2022-05-29):
本来要验证钰泰ETA3001+HYBB3A实现主动被动双均衡,鉴于被动均衡已经已经泛滥,就省略了对右边被动的测试,直接测试主动(图一左侧)

先谈钰泰PDF,给出的电流是UP TO 2A(图二),实际看到这个描述,心都凉了半截,钰泰搞啥?卡2A电流什么意思?

细看一下原理图,既然外挂MOS,此事必定有蹊跷,关键是给出设置电阻值就到25mΩ(图三)为止。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捅喉咙的时候也在思考此事,通过给力的IC供货商给的技术联系方式,专门做了咨询,对于SW脚位是否有限流,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最终统一口径依旧都是超不过2A,我反问就2A,那你外挂MOS就为了好看?对方挂机,好尴尬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于是决心走出这个表格的限制。25mΩ改10,大不了炸ETA3001。
JP打样稍微慢点,板子到了,就渣渣焊后测试压差(图四、图五),工具用品都是老演员。
第一串加3.536V电压

第二串接的32650两并铁锂3.431V,压差3.536V-3.431V=0.105V

测试电流(图六)2.97A

约3A电流,不敢加更大电压,怕炸电容,摸下板子,电容,mos管烫手(2-3毛钱一个全新的),ETA3001基本不热,电感微微有点温度。多方发热,说明效率不高,实测电池侧获得的电流约为2.5A(忘了拍照),有元器件发热的情况下,效率肯定会较低。
我直接把B-B1+接上三元4.1V电压电池的时候(不敢持续),电流4.2A,470uf电解贴片电容滋滋响,MOS管焊油冒热气,ETA3001依旧坚挺,基本没有温升。

总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些时候适当突破下桎梏也是可以获得惊喜的。
假如电容改成1500uf固态电容4并,MOS管按照要求用结电容较小和低内阻管子,(假如有相应的低压247管,我就上247管),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更大的电流。

ETA3001暂告一段落,个人认为再做多串测试意义不大,可以确定的是三到四串的应用问题不大。
至于电流限制的问题,通过这个蹩脚的测试,相信有兴趣坛友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深夜码字,如有疏忽遗漏,还请广大坛友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那么大电流值得一试

网友A:
雾里看花,一头雾水,看了个寂寞

网友:
如果开启均衡的电压小,电流低也不是问题吧?

网友B:
看实验这个3001能外接外接mos管实用性并不大

网友C:
没看完没看懂。

网友D:
这意思是说只要外接元件参数跟的上,电流可以超过2A是吧?

网友:
效率低,发热大,继续电容电感式主动均衡

楼主:
这是外接元器件设置问题,参数很关键,我都没有用3毛钱的3080k,而是用了2毛钱的不知名的,四串以内低成本均衡,我觉得0.9*3+0.2*6+0.2*6+1.1+0.5=6.7元左右的成本,谁能在0.1v压差做到3A?精度差点,做到四串保护板上,还带自动休眠,电容的,变压器的,这个自动休眠基本上靠半桥驱动的启动电压保护吧,均衡是否开启,目前没有这个3001智能。
也就是这玩意内置,不用担心把电池电量消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意思是说只要外接元件参数跟的上,电流可以超过2A是吧?

对的,官方说最大2A,我不信,最大2A没必要外挂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完没看懂。

就是3001均衡电流不止2A,完全可以突这个官方数据,和3001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和外围电路有关系,希望各路大神能把这个演化一下,至少在3-4串电池应用方面,批量做到6块钱左右,电流3A的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雾里看花,一头雾水,看了个寂寞

这个要把近期坛友的各种均衡帖子看完才有体会,超低成本4串以下3A以上主动均衡方案,带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验这个3001能外接外接mos管实用性并不大

作用不小,轻松扩流,对于12v逆变器电池,批量生产的话,同电流情况下,这个有价格优势。开关电容方案,变压器方案,diy还可以,批量,不合适,有时候一分钱就会压倒一个产品

楼主:
确定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个设计的坑,这个3001固定开关频率1M,能上的mos没几个,强上去,热死人,得找合适的,电流大的,Qg要求1nC到3nC之间,明显是把3000的内置mos改成外置,频率都照搬过来,根本没考虑外接mos的特性

楼主:
等钰泰下一版本eta3002出来,开关频率可调的,也许会有更多合适的mos管可供选择,
eta3001,虽然做了一些改变,但还是偷了微调的懒,吃了设计的亏,8-9毛的单价,从转移效率的角度看,依旧没什么长进。

网友E:
他们客服连自己家的说明书都不懂。规格书说mos的Qg不能大于3nc,这驱动能力真的是巅峰了,据我所知只有那些sot23、RDSon达到100毫欧以上的管子才驱动得了,这些管子的规格书ID也就是2A。楼主你都不懂这个Qg过大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不是同步整流Qg大一点还影响不大,同步整流Qg过大,mos开启延迟、关断更加延迟,这造成上下臂管子一个还没关断,另一个导通了,电池的电流直接通过两只MOS对地短路。

网友:
这是技术贴,愣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客服连自己家的说明书都不懂。规格书说mos的Qg不能大于3nc,这驱动能力真的是巅峰了,据我所知只有那些 ...

是的,所以mos发热,能把频率降下来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客服连自己家的说明书都不懂。规格书说mos的Qg不能大于3nc,这驱动能力真的是巅峰了,据我所知只有那些 ...

这就是频率1M,这样外挂大管子开启迅速,关断又不彻底,高低两管的ds+ds串联,类似把电池短路了,实际上验证过程中并没有完全短路。只是效率降低了,理论和实践总是有所差距,理论指导实践,能指出方向,实践验证理论,才能看到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频率1M,这样外挂大管子开启迅速,关断又不彻底,高低两管的ds+ds串联,类似把电池短路了,实际上 ...

开启不迅速,关断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