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主控我找不到?SMI N05K82.00

楼主(2022-05-29):
求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主控我找不到

网友:
应该是intel打标的SM2258H,据说是开不了的

网友:
威刚盘2258G,威刚上面的是解了锁的,直接当2258H用就行

网友:
英特尔的盘的话应该是慧荣定制,有锁的,不好玩儿…

网友A:
有一说一,这个威刚的主控已经被解扣,开卡还是比较容易的,难就难在这个板子的迷之ce分配,跳线完全搞不清楚。加上都是矿机淘汰下来的,颗粒已经被磨穿,买来能用来干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说一,这个威刚的主控已经被解扣,开卡还是比较容易的,难就难在这个板子的迷之ce分配,跳线完全搞不清 ...

不是说挖矿都用的nvme的盘吗?
sata也有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挖矿都用的nvme的盘吗?
sata也有挖的?

只要一个PCIE-多SATA raid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个PCIE-多SATA raid桥即可。。。。

好吧,刷新认知.
也意味二手盘近几年还是不能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刷新认知.
也意味二手盘近几年还是不能碰了......

只要价格便宜,为啥不碰,听说这种58h/xt类的矿盘奸商统货价格低于20软妹币的,可惜我只是散人一个,没那么大资本,也没啥好渠道。。。。

网友:
2258g.  可以直接开,  楼上说用这个盘挖矿   脑洞大开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