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个车志酷CZK-3617打气泵

楼主(2022-05-29):
捡的充气泵震动非常大,拆开看看

网友A:
泵头塑料齿轮塑料活塞差点意思,数显控制部分可以改在别的气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泵头塑料齿轮塑料活塞差点意思,数显控制部分可以改在别的气泵上。

有的表改不了。原先我买过一个这种气泵想用它的表,结果不行,就送人了,后买了一个工业用气压表改的。

网友:
塑料齿轮玩不了多久

网友:
受力地方都用塑料的打不了几次就会坏吧

网友:
泵头如果是,塑料齿轮塑料活塞,只是个玩具

网友:
寿命很短的

网友:
玩具级的东西,估计也玩不了多久

网友:
能捡到就是幸运,对于垃圾佬来说

网友:
这种泵打打自行车还行,活塞不耐用

网友:
多加点润滑脂,偶尔用下也没什么问题
有个指针式的,感觉气泵那个表不准,只能参考,特别是充气的时候浮动很大。

网友:
总觉这个寿命很短

网友:
这个还有自停功能,不错

网友:
高级的儿童玩具

网友:
塑料齿轮寿命不长

网友B:
义乌货,前后用了几个,还有明星代言,总是有很多小问题

网友:
看看用料,感觉就没打算让人长期用。

网友:
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义乌货,前后用了几个,还有明星代言,总是有很多小问题

不是宁波货吗?

网友:
都说塑料的不耐用,金属的就耐用了吗,不!一样垃圾,有个全金属的,电机轴上的铜齿轮磨得没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