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台汉王N618电纸书的屏幕显示很淡问题

楼主(2022-05-29):
有一台汉王N618电纸书,能开机,就是屏幕显示很淡,看不清字,难道屏幕坏了,目测屏幕外观完好!请问屏幕坏了,除了换屏幕,没有其他方法拯救吗!,而且这种屏幕也难找,只能找二手电纸书的屏幕!这种老机不值钱!换屏幕增加成本!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修理下!请各位高手帮助出出主意!谢兄弟们!

网友:
这种只能换屏的。

网友A:
会不会与电压有关,足电时你发觉是不是字深色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与电压有关,足电时你发觉是不是字深色一些?

没有变化,按刷新键会看清楚点!一会又看不清字了!

网友:
没有亮度对比度调整按钮吗?或是软件调整选项。

网友:
估计辉光调节用固定电阻了。

网友:
前几年也有一台一样的电子书直接垃圾箱了。

网友:
墨水屏也老化吗?一般寿命是多少?

网友:
这个得先搞清楚墨水瓶的驱动原理才行